大侠们都是怎么判断桥是坏了还是虚焊了?

楼主(2010-10-07):
同样是开机不显,或者不开机,怎么判断是显卡或者桥虚焊还是直接挂了?大伙都有什么好的经验技巧啊?这样也可以提高效率。
不开机
显卡
技巧

网友:
打阻值 用手压 测桥上的电容
有的问题还是靠经验的

网友:
先测对地阻值,差不多的话,可以先加焊一下,再不行就换,

网友:
打下显卡上面电阻短路不!短路直接换!没短路就先吹下!不行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