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修复一列

楼主(2010-10-07):
   GF6200 AGP显卡  NV芯片  拿过来点不亮,客户说很长时间没用过就点不亮,心想洗洗刷刷就好了,结果洗过后还是不亮!我就查此卡上没有短路现象,接下来查到DC电路的上管,发现D极有电压,G极无控制,找到控制芯片。APW7058,是个八脚芯片 ,此芯片供电正常,但2.4.6脚并没有发出控制。如是就换了此芯片。之后还是不输出控制。 接下来一口气把它周边电路的贴片电容等等小件全换了。上机测试发现有输出控制电压了。 上网一查发现此芯片很讲究周边电路。大家以后遇到这个芯片要留意周边哈

网友:
到低是哪个元件坏呀?

网友:
晕没有说明清楚。难道你全换了吗?

网友:
晕什么! 芯片周边电路听不明白?连住芯片几个脚的小铁片电容不明白?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注意了

网友:
思路不明确,乱搞了!!!下回整理整理思路,能搞的快些!!!

网友:
修好了还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坏了,每次修这样的卡都要准备周边所有的原件那有什么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元件板卡存放不好也会因静电而损坏。

网友:
会不会就是那个启动电容的问题呢
???

网友:
先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但请问楼主,根据楼主说的是不是先将APW7058芯片换掉没有解决问题,于是将APW7058此芯片电路的贴片电容等小件全换了才解决问题,是这样吗 感谢了

网友:
哪有这样修的,电阻电容全换一遍,电容替换还正常,电阻可以测得出来的还换。。。

网友:
说的有点不清不楚的  很多人都不明白  楼主在说有明白点

网友:
楼主修法比较大众化,不过要是哪一天没有一样的卡让你拆件,估计也就O了吧

网友:
楼主英明,测都没测,直接就换电阻电容。。。

网友:
应该是换电容,电阻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0-11-06):
作为一个维修员,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焊工!
这样的维修方式不宜于技术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