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 插电黄灯闪一下后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0-10-07):
如题,请教有可能是哪里出现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得拆开测量下才知道,闪下灭说明电源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子的电源板很 容易坏的

网友:
保护了,看看12V的整流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正遇到OPVIEW  T172+也是这个问题,电源正常,12V和5V很正常,就是一点没反应

网友:
看看板子有没有一对mos管 有的话 就是高压问题  改高压

网友:
兄弟,你修得没,我的OPVIEW修得了,换一个2M的晶振OK,烤一天了没事!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