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C466A的机器,玩游戏掉电

楼主(2010-10-07):
用鲁大师检测,玩游戏的时候CPU的温度在80度以上,显卡温度在65度左右,这个机器我做除尘了,CPU也换了新的硅脂,一玩游戏温度还是很高,过短时间就掉电,请问是哪的问题,帮忙指点下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CPU的温度在80度以上,首先解决散热问题!风扇转速是否正常?通风情况?

网友:
会不会是是风扇的转速不够啊,改5V常转也掉吗

网友:
感觉还是CPU 温度太高了

网友:
现在除了散热片都换过了,用手摸散热片散热正常,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LZ的风扇是根据CPU的温度来选择转速的?
最好直接飞一个USB5V给风扇让它一直转。

网友:
可以试试改常转风扇~~不行就加铜片吧~~

网友:
还是温度太高的问题,

网友:
65度其实也并不高,不行的话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你看是不是散热器老化了 或者是不是CPU的接触面有问题吧

网友:
风扇有多少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