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显存 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0-10-07):
我手头上有一片影驰9500GT TC 512M 的显卡。实际显存是128M
显存具体型号是 三星  K4J55323QJ-BC12
可以用         三星  K4J55323QG-BC14   来代替吗
都是DDR3的。。。就是看了说明有点频率不对。
希望有过这种经验的朋友说下 。。呵呵额
再就是如果实在不行  怎么去降频啊。。说下方法。。。

网友:
呵呵呵 自己先顶下。

网友:
QJ应该比QG生产日期更后,版本更新,估计没问题。
先看看显卡原来是显存频率在1400以下,显存电压有2.0V就不用改频率了,该频率要用nvflash和nibitor两个软件。

网友:
把显存频率降到1000换吧,包你稳稳的

网友:
貌似三星的显存最不好换,很容易搞坏了的

网友:
你这两种显存除非是08年以后产的方可用,如果不是显存是用不久的

网友:
频率和电压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