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0-07):
一台宝丽来i533卡片机 关闭闪光一切正常 开闪光 指示灯一直闪 一会儿就自动关机 换了闪光电容也一样 充电时有正常吱吱声 测量充电电压是255v 不知正常电压是不是低了 正常应当是多少 ? 这种故障一般是什么元件坏呢?
自动关机
充电

网友:
明显的触发IC故障,你干嘛换电容呢??还有,充电时不应该有声音,怎么会有正常吱吱声???255V不低了,够闪光了

网友:
把相机放到耳朵上能听到很小的吱吱声 一般把闪光灯设置到自动闪光 是不是开机就会对闪光电容充电呢?

网友:
有些机器不管是否设置到闪光。开机都会充电,有些机器要半按下块门的时候才开始充电。

网友:
放耳朵,小心炸你耳朵了呵呵 !

网友:
一般电容坏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