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9600GSO掉电保护的修复

楼主(2010-10-07):
淘来的卡,电感与两电容被焊过,GPU与显存没动,回家后上板测试,开机掉电,电源保护,
只能拔掉电源24PIN重接,判断为显卡短路所致,用最简维修法,全拆显卡上管,这卡两相供电,双上管双下管,一共拆下来四只上管,测试后得知有一管短路,同型号代换,装上后不短了,上机点亮,跑MATS与3DMARK都没问题,此卡修复

网友:
难道说显卡短路只能拆全部的供电吗  有没有更快捷的办法判断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上管,总比拆电感要好吧

网友:
哈  淘来的卡,楼主赚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花了16大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