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10-07):
客户拿来一台华硕上网本,原来有系统,他装了一次没装上,后来就成了下图这样:

网友:
这种EPC系统可以装到SD卡上,进BIOS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F2没反映

网友:
回复 网友A:
SD卡去掉就可以进BIOS,调成U盘启动,装好系统了,多谢你的提醒

网友:
不行就把硬盘拿下来在台式机上装,装完了在拿回去解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