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 测试结果,这是那颗内存有故障?

楼主(2010-10-07):
RST 测试结果,这是那颗内存有故障?下面的图是一根好的512双面8X2带动的一张坏的512双面8X2内存测试结果,我不知道到底是那些内存颗粒出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就该是背面第三个颗粒有问题

网友:
背面 第3个!!!!!!!!

网友:
正面第三课没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是背面第三颗呢?怎么熟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是背面第三颗呢?怎么数的啊?

网友:
正6和反面第三颗都有可能 也就是背靠背的2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我没仔细看
先换正面第3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金手指边上不是写着有1脚吗,没有写的那面就是背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数出他是反面第三颗不是正面第三颗?双面的是不是1234地址一颗正面的5678一颗反面的?以此类推?

网友:
先加焊正反第三颗,再查这一颗对应的排阻
依次更换正面、反面

网友:
像片没照好,看不清阿

网友:
应该是反面的第三个芯片吧。

网友:
楼主是用512M好条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