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II和DDRIII是不是也可以象1代那样热拔插刷写

楼主(2010-10-07):
想请问一下DDRII和DDRIII是不是也可以象1代那样进行热拔插刷写,是不是也是后面四个引脚就可以了,有什么要注意的没有。

网友(点评):
给你说下,高级软件还可以热拔查破内存扫描坏道颗粒。不用关机器。跟不用说热杀个BIOS

网友:
DDR2的可以!DDR3的现在没修过没过保!这个就不知了!

网友:
热插拨,也是有条件的,需要在DOS引导后,WINDOWS引导之前插主,并且保证内存没有致命性故障

网友:
谢谢贝贝老师的指点,因为1代的有刷过,2代和3代的没试过,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哪天我试下,再告诉你,烧了主板算我的。

网友:
第二代内存不好拆,座子很紧,卡不到位。第二代还是不要热插拨的好,还是想其它的办法了,我试过,在系统里没插好的话,主机就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