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45 主板上CPU加电后周围发烫

楼主(2010-10-07):
INTEL 945  主板上CPU加电后,周围所有的管子,电容都发烫,电压1.10V ,CPU不工作,主板反面有明显的发黄,我怀疑是座的问题,期待高手给个思路下面该怎么查,  谢谢

网友:
先检查是不是有短路存在

网友:
刚输入一半不让输入了。接着说下:一半管子发烫绝大多数是因为电流过大,当然也有散热不好引起的。所以你要重点检查CPU供电电路。考虑你的情况你建议你还个低频率CPU测试下

网友:
可能是电流过大或电容不良 量一下管子和边上电容的阻值 座子的几率不大

网友:
换一下电源管理芯片试下。我换好过。

网友:
看是否有管子短路,IC,我也碰到过,换了IC就正常了,现在手上还有一块一样的问题,找不到IC

网友:
北桥OVER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已解决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ok了谢谢楼上的兄弟们给提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