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接屏掉电

楼主(2010-10-07):
t43 接上屏显示一下掉电,再开机跑4A掉电,屏拿下来外接显示正常.是那里短路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独显的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不关屏和显卡。是独显

网友:
主板的屏线接口处有保险烧了,楼主细量一下,应当是此问题

网友:
平线接口附近的保险看看是好的吗?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肯定上屏部分有短路

网友:
楼主看看屏上的供电和红正负蓝正负绿正负有没有短的。

网友:
屏,高压板都是好。外接显示器正常

网友:
修好啦!换了三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