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机器内显花屏

楼主(2010-10-07):
机器型号为ACER5580,内显花屏,显卡为板载GF7300,量显卡端耦合电容有一颗无阻值,加焊后阻值正常,花屏依旧,而且花的很严重,桌面图片都显示不出来,该显示的地方一片黑,桌面图标可以显示,并伴随闪屏,也就是一黑一亮的那种,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开始怀疑屏供电,测量后屏供电3.3V正常,想请问各位大师下一步是否要换显卡,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网友:
检查一下电阻阻值是否变了,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
我是新手
你可以先调个屏看下  反正屏卖出去了在结账的   买显卡芯片就要给钱的
    小白的建议    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