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5V电压低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07):
一电源,紫5V只有1.3V左右的电压,大概是初级还是后级的问题?问题可能在什么上面?绿线只有0.8V

网友:
一般是紫线的那一条支路上的整治、限流、滤波元件有变质的

网友:
我看是初级问题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光隅或431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是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级问题,查431周围。

网友:
空载时5V正常,加负载变低,我遇到不少是开关管不良。空载就低的,遇到较多的是电容变质。

网友:
空载低的话查初级或稳压,带载低的话查一下滤波电容等。

网友:
这个得先把连接到主板的插头拔下来测量一下5V电压是否正常,判断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其余电压组的输出查过没有?都正常吗

学无止境1000 -5 一看就知道,你就是来骗分的,紫5伏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