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 HP500怪问题

楼主(2010-10-07):
机器能开机机系统,就是只要轻轻的一敲机器就关机了。 CPU供电 IO都加焊过,实在是看不出哪里的问题,请高手遇到类似情况的给点指点。
问题

网友:
你是用电池试的吧?有用直充试吗

网友:
用电池也是样,只要一敲就重启了,重启后有时会亮,有时还不亮。

网友:
裸板测试了 硬盘接起 进系统 尽可能的最小的东西测试

网友:
这种问题有点精典,昐结果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虚焊,裸板试一下,出问题了,先量一下少哪个电压!如果少电压就从这入手!

网友:
这种不好修啊,光板,压下桥,看哪里会重启,压下电源心片,找对位置

网友:
楼主你是关机还是掉电 你是怎么敲得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是断电了。 还是自动按正常关机的。查下触发按键。待机键。

网友:
我遇到过时没有装好的!一敲有金属碰到电路板

网友:
肯定是虚焊。有BGA的话。直接加热就OK

网友:
加焊南侨看看

网友:
北桥有空焊,加焊一下可能会好。楼主不防试一下。

网友:
神舟的真是垃圾,问题太多了,不好弄。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难搞的 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