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5风枪拆卸小件为什么需要很长时间,不行的话用什么型 ...
8205风枪拆卸小件为什么需要很长时间,不行的话用什么型号比较好?

楼主(2010-10-07):
用8205焊CPU座子和干GPU是不错,但为什么安装上风嘴后拆焊场管和小芯片要30-40秒钟甚至更长时间,除非把板子吹烫手了,才开始融化。是出风量不行还是旋转风的缘故。要是不适合就再在基地里买一台,大家说用什么型号比较有力!?
cpu
芯片

网友:
你风量没调大吧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现在用的就是8205。

网友:
是不是你的风枪有问题 。

网友:
用过几次8205 也有这个感觉,让它专干吹桥 植珠,再买个852D吹管吹零件

网友:
我忘了说,我已经是把风量和温度都调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