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6 不定时掉电重起

楼主(2010-10-07):
请各位大师帮忙认定一下,东芝M216 不定时掉电重起,有时刚开机就开始重起,有时候2个小时都不重起,是北桥问题吗?还是CPU座有问题?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温度正常吗

网友:
有大电容吗 有就换掉

网友:
在CPU后大电容旁多并几个330的电容。

网友:
温度正常
这个一般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加一下电容到CPU哪里去。

网友:
有好多都是大电容的问题哦 换了就会好的

网友:
散热正常不?

网友:
掉电重启应该是CPU的滤波不好,加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
加了,好像还是掉电啊,昨天还能开机,今天已经一开机就掉电话了,晕,继续求助中。。。。。。

网友:
CPU座旁有空位,加两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这种一般是CPU电不稳

网友:
参照各位大师的说法,加了电容,但现在还是掉电,电流跑到0.98-0.99就掉了,有没有谁跟我的问题一样的啊,呵呵,指导一下啊

网友:
换CPU 大电容

网友:
最新情况,把主板cpu边上本空着的地方后来加330的电容拆掉,换了一根内存,又能开机了,但时间不长又掉电了,但比之前好点了,之前一开机就掉电,再求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