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触摸板鼠标可以滑动但用不了,且左右键按了都没反应!

楼主(2010-10-07):
IBM R40触摸板鼠标,在触摸板可以滑动但用不了,且左右键按了都没反应,外接USB鼠标可以正常使用,驱动装好的了,系统也装过,是不是触摸板鼠标坏了?打算用IBM X31的触摸板鼠标换上试试。请问IBM机器的触摸板的鼠标的接口都是一样?是否都是通用?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很明显是触摸板坏了       只要形状一样      应该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