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笔记本cpu的代换

楼主(2010-10-07):
迅驰1 cpu 400外频。855M芯片组  479PIN
迅驰2 cpu 533外频   915M芯片组  479PIN

想问一下。这两个cpu何以代换吗.. 代换原则是?  平时修机器也没有注意到,
现在想买个修迅驰本的cpu,,

哪代的cpu  855 915可以通吃??

代换过的大哥出来冒个泡把~~

945M的cpu有哪些低档cpu可以用来修机器呢,现在单板修的笔记本多....

望各位大大赐教

网友:
知道的兄弟求教一下 ~

网友:
945M的cpu有哪些低档cpu可以用来修机器呢,现在单板修的笔记本多....
赛扬420

网友:
CPU代换一般地不稳定,最好别换。    测试的针脚一样就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就是想问一下。迅驰1的u能上915不, 迅2的cpu能上855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