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长条型电源,型号HP-L161NF3P 无维修思路

楼主(2010-10-07):
    旧同事送修一DELL长条型电源,型号为HP-L161NF3P 额定输出160W。
    故障开始表现为开机困难,接电源后量紫色线电压为5.03V绿色线为5.06,拆开盖子检查辅助电源部份,紫线输出滤波电容更换为1000UF电容,电源上机多次开机均能顺利启动,电压分别是11.55V、4.85V、3.42V。上机试用十分钟后突然重启,重启后不到半分钟断电保护!断电后用手摸功率管整流管的散热片非常高温,环型调整变压器也很热,应是过热保护断电。更换部份输出滤波电容,3843旁的50V 6.8UF电容更换为50V 10UF后上机过热死机的现象仍存在。
    电源方案是3843A芯片 、9N90的场管、低压侧是HP1002。
    无维修思路,求版主、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流二极管过流,负载有轻微短路,电源应该没问题。

网友:
象是负载过重,电源功率太小。
不接负载试下。。。。

网友:
不接负载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有空就把整流管拆下,是两大一小整流管,用二极管档量没问题,把整流管焊回去就顺便把变压器、场管、各个电感器的焊点补焊一次,再把5V与12V输出滤波电容更换为LOW ESR电容,用酒精清洗过后装好上机,开机运行3小时没死机或重启但电源还是很热。主机是我办公用的机器:845GL加C42.0 512M,160W的电源应无问题的。

网友:
该电源风扇是温控的,看看风扇缺油吗?转速够吗?

网友:
分析看来,此电源为反激励电源,功率不可能很大,变压器也过热,功率比较小,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一次场效应管,二次确定那一路,更换或并联二极管,有条件更换大变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风扇是温控的,有一热敏电阻用螺丝压在散热器上。我会给风扇加点WD40,谢谢你提醒!

网友:
环型调整变压器也很热。是输出校正变压器吗? 如果是换变压器我前几天才修到 输出校正变压器问题 电源保护。

网友:
电源还是比较好修吧,我修过这样的电源,就是正常本身温度就不低,如果太烫而又使用正常,应该是电流过大,往上查吧

网友:
换到P3的机器上试试看。
一般P4级的机器,电源最好在200W或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电源是用在DELL型号为GX-260的小型机上的,配置为赛扬2.8G,带笔记本式光驱,原厂配置就是这个电源。我准备用示波器测3843的输出,先找找3843的资料。多谢你及各位前辈关注。这几天较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