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266的板子vcc vid电压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0-10-07):
看这个图

这个vcc vid的 1.25v电压是右边vcc12v电压通过Q51这个场效应管转化来的吗?

网友:
在传个大图

网友:
高手门讲一下这个vcc vid的1.25v电压怎么来的

网友:
当VCC12为高电平时Q52导通Q51的G极为低电平Q51就截止VIDPG经VCC12上拉为高电平这样VIDPG就出来 了。

网友:
这个vcc vid的 1.25v电压是右边vcc12v电压通过Q51这个场效应管转化来的吗? 不是,它是VCC12直接来的,而VCC12是这样来的

Q51只是去控制CPU的AD2脚VIDPWR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