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收款机器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0-10-07):
pos收款机器显示器暗屏...
给点维修思路,我没有修过这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送专业店维修。

网友:
原理都是一样的,看下是不是灯管烧了

网友:
是LCD屏还是CRT屏?

网友:
CRT屏 显像管的,查不出原因来,是不是显像管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有可能,收银机由于长时间工作,基本上都是CRT老化。

网友:
应该是显像管老化,此显示器应为视频信号,输入到栅极,亮度调节应为改变阴极电位,或者是阴极电位固定,改变栅极直流电位,来改变亮度,根据此原理,进行调节板上有关电阻,或者引入正负电位,增加亮度,我修过一个POS机显示器,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适当加大点亮度,,在内部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