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体板450大电容无电压 怎么修

楼主(2010-10-07):
本来是接12V到驱动板的  结果2组12V输出   驱动板过来的一根线 同时接到2组12V上,然后一体板就没电压输出了    应该检测哪里?  保险是好的

网友:
什么意思?没听明白,是不是本来有12V,一接驱动板就没了?

网友:
一体板是我代换上的  是新的,原机一体板坏了           现在一体板接了ON 地线 12V后 一体板一点电压也没了     一体板上是双12V输出     双12V输出我接出一根线来  一头碰2个12V  一头碰驱动板的12V  结果一体板没电压了

网友:
你是不是没检查好啊,原来的一体板是什么问题啊,是输出电压偏低还是无电压?还有你表达的意思还是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0大电容没有电应该不怎么难修吧  看看保险 限流电阻 桥堆(或者整流二极管)电感等 。

网友:
桥堆是什么啊

网友:
用表量下啊 交流220V到你的保险没有(桥堆前都是交流电220V的)是不是你的电源线有问题  还是接触不良。

网友:
你QQ发下啊 好咨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你整流用的还是4只二极管 还是桥堆 桥堆是(一片立查有四只脚)单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东西我叫桥堆 不知道别人怎么叫  也许叫法不一样啊  望坛友不要见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连桥堆是什么这些最基础的都不知到怎么修电源呀,请你先看 一些基础的贴子再提问,现在建议你直接换板方便安全。

网友:
是用的桥堆     是量桥堆的好坏吗 怎么量呢?

网友:
220V到保险怎么量呢

网友:
桥堆是通用的吗

网友:
一般是通用的 看电流多大的   大电流 带小电流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连桥堆都不知道怎么测量我还是建议你多看看资料。
这个可不能开玩笑的。会电死人的。

网友:
谁给些资料啊 我现在量了下一个标有CX001的东西 外观像一个四方块一样的东西,他周围有3个电阻,量了下   表针一点没动,X1   X10都量了

网友:
CX有2个脚  这2个脚用表笔量下 也没反应

网友:
最好还是先学一下基础的东西再说吧,这最基本的都不会,怎么给你说啊?

网友:
接个60W的白炽灯,通电再慢慢量吧。

网友:
要先学基础再来讨论

网友:
电子基础没有学好就修理东西 为楼主人身安全担忧.........

网友:
回复 网友A:

??????  你不认识啊??

网友:
整流桥正常不

网友:
楼主还是没明白   你的是电源板坏了 还是  驱动板的 问题
看前面他们问的
你的意思是 新的电源板  有两个12V  (这个不重要  )
   接上驱动板就没有这个12V是吧
   这样的话  你的电源板应该是没问题的   问题在 后级 驱动板上
    要是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  电源板上面的12V是存在的
   所以说电源板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是后级有元件对地短路导致12V没有

网友:
连最基础的元器件都不认识,和你说了你也不明白。还是拿给会修的修吧,别瞎搞了,问题搞大了还得自己兜着。

网友:
貌似楼主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你的意思是 新的电源板  有两个12V  (这个不太可能 )

电源用一个12V, 为什么要做两个12V

网友:
楼主现在可以换通用板或者网上订购同型号代换,然后慢慢学基础吧,免得扩大故障。等学好了返回来再修这个板就简单了

网友:
整流桥呗   要不就电容本身有问题咯

网友:
查下整·流桥      好的就换电容

网友:
那东东一般叫整流堆吧,我们搞家电的就是这样叫的!

网友:
大电容前面就几样东西,一个一个测坏哪换哪

网友:
你连最基本的电子基础和电子原件都不知道,如何维修呢。还是找个师傅给你维修一下把,不然会越修越坏。

网友:
应该是整流桥吧,就是上面说的桥堆,整流桥其实就是4个二极管,你量下,不过最好不要带电量,很危险的。

网友:
现在的有些人真是大胆,一点电路知识都不懂就敢整电源,当心电路板别联了。再一个你别触电。生命 是重要的。

网友:
应该从头学起,基础知识太缺,从现象看,双电压短接造成保险断。

网友:
外壳不是写着的吗 内有高压 非维修人员 不得打开壳子    楼主你这样做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