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不识别

楼主(2010-10-07):
今天客户打电话来说他的电脑U盘不能用了,让给看看,去了后发现U盘插上电脑后电脑无反映,U盘指示灯闪烁几秒钟钟后就灭了,前后USB接口都是一样,但是USB打印机,键盘,鼠标,是可以用的,无论是在资源管理器还是磁盘管理中都发现不了U盘,(USB设备插拨都有提示的声音,在PE下也无法识别,但是在别的电脑上U盘是好的,)。怀疑是病毒的问题,但是重装系统后,还是一样,实在是郁闷,现在就差全盘分区了,但是客户电脑中有大量的资料,不想全盘分区,想请教各位大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不能用的U盘,在别的机器上能用吗?

网友:
是不是U盘坏了

网友:
U盘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是呀,U盘在别的电脑上能用吗?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不行,就可以确定U盘挂 了

网友:
U盘有问题了,多半是U盘的晶振不能够正常工作快坏了,如果不再闪灯了就是彻底不启振了.换相同的晶体还有救.

网友:
兄弟一开始你就绕了大圈了,电脑接别的USB设备可以用,为什么不先检测下优盘,至少先把U盘查到别的机器上试下吧!怕了你了!如果是U盘本身的问题你可就绕了太大的圈了!

网友:
U盘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谢谢各位了,问题我也贴子中补充了下,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

网友:
USB设备插拨都有提示的声音?说明电脑已经发现了U盘。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是什么。是unknown device,还是USB Strong  device

网友:
前面我也遇到过一个,不过是U盘的事,我问下如里是unknown device会是U盘哪个有问题呢,晶振换了也一样,是主控?还是什么

网友:
晶振不能够正常工作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