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电路检测流程与维修实例

楼主(2010-10-07):
 一、开机电路检测流程

  测量ATX 电源接口的红5V,黄12V 是否严重对地短路。

  1.南桥附近是否有2.5V,3.3V,1.8V 的待机电压(南桥不同,待机电压也不同)

  2.实时晶振是否起振(两脚是否有0.4V 左右电压)

  3.CMOS 跳线中间引脚是否为高电平。(CMOS 是否设置正确)

  4.测量POW 开关处是否有2.5V 以上高电平。

  5.短接POW 开关测量是否有低电平触发南桥成功(W83627HF 除外)

  6.查绿线到南桥成I/O 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

  注:开机电路中易损元件:

  (1)与开机电路相关的门电路三极管

  (2)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的正电压稳压器或其它供电元件。

  (3)与I/O 或南桥。

  二、维修实例

  1.GPS-810C(E)J,测试点正常不工作,刷BIOS(用联冠810T)无效,后查北桥供电的3055 场效应管损坏,板上标识为Q4,更换后OK。

  2.-P4 主板型号为Titan667,测试卡从C1 到B0,测试卡过C1,表明CPU 已经工作,检测内存不过,查内存的供电,发现它的负载电压只有0.85V。正常应为1.25V,查其与Q96,Q97 两个场管相连,摘下后测得Q96 为软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

  3.-810 主板不能点亮,测试卡从D3 到00,DE-00 循环跳变,这种故障表明检测内存不过,经查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片选,行,列,选信号均正常,于是目测主板,将CPU 与风扇除去,发现风扇卡与主板之间有划痕,且已划段3 根线,经补线后,加电测量,一切正常。

  4.-精英K7VMA 主板,主板上有两个CPU 风扇接口,插其中一个自动断电,查不正常的风扇接口,发现其5V 由D4 二极管供给,二极管正向端连南桥,由此怀疑南桥中的温控电路出毛病,将其二极管摘除,将风扇5V 端与D5 的负端相连后,故障排除。

  5.精英P6-IEAT 或P6-IPAT,815EP 主板开机不显,各项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多为南桥坏。(通病)

  6.磐正AMD 主板进入系统后自动关机,更换CPU 风扇后,故障解决。

  7.-华拓主板开机自动进入CMOS 设置,插dassic 跳线跳错。

  8.P4VSD 主板上AGP 显卡不亮,插PCI 显卡可正常工作,不加显卡时测VDDQ 电压为3.3V,加上4×AGP 显卡再测为2.26V,正常时应为1.5V,故判断VDDQ 供电管有问题,更换后,故障解决。

  9.K7TPRO 主板,检测显卡时,代码过26 不亮,查其VDDQ 电压不正常,更换供电管后故障依旧,此时,想到它的控制电压输出部分,顺线路,找到其中431 控制,更换431后故障排除。

  10.GA-8LD533,故障现象,开机各测试点均正常,CPU 不工作,用P4 测试座测量,大面积信号线不亮,按压CPU 座,信号线部分正常,故判断CPU 座虚焊,加焊后故障排除。

  11.MS-6153 主板,开机后CPU 不工作,测CPU 工作电压无,Q1 的控制极电压为0.45,Q2 的控制极电压为1V,更换电压IC 后,故障排除。

  12.GA-8IE2004,故障为显示到检测硬盘处死机,有时能正常通过,但会死机,目测内存附近供电处的二极管烧糊,用5817 代换后,故障排除。

  13.MS-6551,故障为插CPU 有复位,PCI 没复位,插上测试卡,复位灯常亮,BIOS灯与FRAME 闪烁,此板PCI,AGP 与I/O 为一路复位信号,摘下I/O 后,复位正常,故判断W83627HF I/O 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14.PCCHIPS MB815AT 主板,故障现象,走26 后,死机,测试卡上FRAME 及BIOS 灯熄灭,再点RESET,复位灯常亮,但无法关机,此故障多为BIOS 程序损坏,但此板的BIOS 无法找到,ECS 的P6BAT 主板的北桥,I/O 型号与此板相同,刷进去后,故障排除。

  15.硕泰克875 主板,测PCI 处复位电压为0.45V,经查电路,它经14 门电路与南桥相连,更换后,故障排除。

  16.ASUS 主板,P4266E 845 芯片阻,故障为PCI 没有复位,而CPU 无复位,首先测北桥2.5V 供电不正常,更换内存部分的4500 场管后,2.5V 输出正常,CPU 上仍无复位,后查南桥的1.8V 工作电压只有1.25V,此电压为1117 提供,更换此稳压器南桥1.8V 正常,CPU 复位也正常,故障排除。

  17.EP-3PTA 主板,故障为:无主供电,首先测Q1 G 极,无控制电压,Q2有10V 左右控制电压,更换电源IC 后,故障依旧,分析可能是有电源IC 被其它元件输出控制电压,其它元件损坏导致电源IC 不正常,查内存供电管,发现此管D 极有3.3V 供电,G 极有10V 左右控制电压,S 极无输出,更换此管后,内核电压正常,主供电也正常,故障排除。

  18.TM845GL 主板,不过内存,代码走A8,查内存供电正常,刷BIOS 故障依旧,更换IO 后,故障排除。

  19.众成P4 主板,上假负载测试点正常,上CPU 后,主供电后2.03V,CPU 不工作,电源IC 型号为5093MTC,更换后OK。

  20.MS-6154 主板,CPU 不工作,测试点均正常,上P4CPU 测试座,发现大面积信号灯不亮,按压CPU 座后,有部分灯能点亮,故判断为CPU 座虚焊,加焊后,故障排除。

  21.宏基品牌机主板,芯片阻为SIS620,故障为无法进BIOS,此机进BIOS,需按住CTRL+ALT+ESC,屏幕显一下后,进入系统,此板有-JP6 跳线,根据跳线说明是PASS WORD 跳线,1-2 CHECK,3-4 BYPASS,原状态为1-2,跳至3-4 后可进入BIOS 设置。

  22.GA-8LD533 主板,目测内存供电管烧坏,更换后,机子回正常启动,但是一会儿关机,一会儿开机,此板I/O 为IT8712F-A,更换此I/O 后,故障排除。

  23.J-6157CS 主板,键盘鼠标口不能用,用对地打阻法测量,发现供电脚的对地阻值为无穷大,更换与其相连的电感后,故障排除。(此板通病)

  24.-杂牌810 主板,故障现象为CPU 不工作,经测量为无CPU 主工作,测供电部分的回效应管,Q1 Q2 的控制极,无控制电压,更换RT9227A 后,输出正常,故障排除。

  25.杂牌810 主板,加CPU 内存测可点亮,加上硬盘测时,画面只显示第一屏,然后光标一直闪动,拔掉硬盘后,可以显示第二屏,(显示CPU 硬盘等信息),找到同样主板测量,正常主板IDE 信号线供电在4V 左右,而故障主板只有1.5V,此主板的反面有断线,被人连接过,显得很粗糙,重新补线后再测量,供电正常,故障排除。

  26.-TNT2 显卡,故障为测试卡代码走26 后开机不亮,这种情况,首先用对地打阻法来判断接口的三基色和行· 均信号正常,再测晶振有无起振,也正常,这时想到的就是供电了,此显卡给主芯片供电为2.5V,实测只有0.5V 左右,经查线路发现,是3055场效应管输出,测3055 的D 极,发现只有0.5V,此脚为供电脚,无意间测得D 极下面的PCB 板处有3.3V,很明显为虚焊,经加焊后,故障排除。

  27.TU815EP 主板,故障为进系统死机,根据以往经验,怀疑可能是供电不足,时钟频率不对,电容滤波不良,主板虚焊造成的。排除过程:按照维修方案中提到的,先测量内存供电,发现3.3V 正常,用频率计测内存时钟为44MHZ 左右,用万用表测电压为0.9V,怀疑时钟芯片的供电有问题,经测量发现供电3.3V 正常,(此主板无2.5V 供电),再查内存与时钟之间相连的排阻为22 欧姆,其阻值正常。用二极管挡测量与其相连的贴片电容,发现其两端阻值只有6欧姆,更换此电容后,故障排除。

  28.杂牌810 主板,I/O 为W83627F-AW,时钟IC 为W83194AR-W,电源IC 为HIP6018BCB,故障现象为CPU 不工作,测量CPU 工作条件,发现外核电压为2.05V,正常应为2.5V,经查,2.5V 是由431 控制IAM 三极管输出,更换431 后,2.5V 输出正常,开机后仍工作不正常,测3.3V 只有2.8V,换时钟IC 后,故障排除。

  29.U8798GRAND 主板,故障为无CPU 主供电,此板为两项供电,两阻场管由HIP6602BCB控制,主电源IC 型号:ISL6556BCB,更换HIP6602BCB 后,故障排除。

  30.GA-8PEMT4 主板,故障为CPU 不工作,测量测试点发现,CPU 时钟一个为0.3V,另一个无电压,用测试座测量,发现瞬间测试灯无复位,有时钟,过一会儿有复位,而时钟灯灭,再次关机,开机测量,测试座的反应为,瞬间正常,然后为只有少数灯亮,更换I/O 芯片后正常,(I/O 为IT8712F-A NOCKGIGB),(技嘉主板I/O 简称IT8712GB,不可以用普通IT8712 代换,有些代换后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全部是经验。。也是奉献财富

网友:
经验,留名备用

网友:
实修经验啊,不错,借鉴一下

网友:
修理经验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都是很老的主板啊,810有十几年了

网友:
板是老可是经验之谈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维修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2011-04-21):
就是这些经验太老了点!

网友:
感谢Lz收藏啦,想加你QQ,但你没有留,我是个菜鸟,想多交点高手来提高自己的水平。如果楼主看到请加我QQ376795282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谢谢lz!

网友(2011-10-24):
那个主板没有复位,要怎么查?请指点下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这些经验太重要了学习了

网友(2011-12-26):
这个对于纯新手来说还是深奥了一点点

需要图片啊。

网友(2013-03-22):
很实用的知识  经验也很有借鉴意义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学习了

网友(2013-05-13):
明天就比赛了,今天赶紧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