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我的优派的电源板输出都为12V正常吗?补充一下

楼主(2010-10-07):
如题
没有5V电压
我是新手,大家不要笑我啊
补充一下:
我这个12V 是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出的, 按道理出来的应该是直流啊
我用直流档测的时候是0。2 到0。3左右跳变
怎么回事呢?
有师傅在吗

网友:
你要看驱动板上是否有标5V电压接口,如果有,肯定不正常,你在12V电路源输出端加一个7805,此管将12V转5V的,也计这样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可以看驱动板上的电容是多少伏的 25V的就是12V供电的 10V就是5V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怎么标的?一般
好像没找到
是不是代表正常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是16V 的

网友:
直流档测的时候是0。2 到0。3左右跳变  电源没有输出呀 要查电源了

网友:
没有直流电 输出 是不对的 在查电源

网友:
交流能测试出12V,错误的吧,都没电压输出.

网友:
我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测错了吧

网友:
看看电源的启动阻是不是有问题,如果 没有烧保险丝,又没有压输出,肯定是电源的启动电阻变大了,或是电压,输出端有短路了电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