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插上ATX再测3V,5V对地值才有10?

楼主(2010-10-07):
手上有块OK板子,不插ATX测其的对地正常,但插上ATX再测,为什么3V,5V。对地值才有10。低于100,是不正常的吧!量对地值是应该拔下ATX才量吗??

网友:
插上ATX再测,为什么3V,5V。对地值才有10
--------------------------
ATX 的+3.3V,5V主电源的输出端都并联有几到10几欧姆的负载电阻。

量对地值是应该拔下ATX才量吗??
----------------------------
是的。

网友:
量阻值时最好是拔掉ATX再量 不然很容易误导自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值的时候要空板打值,插上设备都会影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新手,很多不懂,都不知道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