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IO的定意

楼主(2010-10-07):
:IT8712F-S
PSON#GP42(76脚)ATX14脚
PANSWH#GP43(75脚)开关
PWRON#GP44(72脚)到SB
到南桥芯片中的PWRBTN功能引脚,最后南桥芯片的SLP-S3功能引脚输出一个"SLP-S3"控制信号到I/O芯片的
PSIN/GP45(71脚),SB到I/O

二:IT8712GB
工作原理都是由那几个信号脚工作的,但是要注明一点IT8712和IT8712GB脚位是
不一样的,IT8712GB
PSON#GP42是107脚,ATX14脚
PANSWH#GP43是106脚, 开关
PWRON#GP44是103 脚,到SB
PSIN/GP45是102脚,SB到I/O
三:W83627:W83627HF的
61VSB脚上是由5VSB紫色经提供的待机
72PWRCTL#GP31脚:ATX14脚
68PSIN脚:到开关
67PSOUT脚:到SB
73SLP_SX#GP30脚:SB到I/O

四:
IT8702
76PANSWH脚:绿线
75PSON脚:开关
72(PWRON)脚:到SB
71(PSIN)脚:SB到I/O
90脚为参考电压脚,在815中为空脚,
67脚(VCCH):SB到I/O
69脚接COMS电池,有3.3V的电压
14(VID),15,17,18,19为VID0~VID4脚,接CPU的VID0~VID4,脚,上拉电阻
37(LRESET)复位脚,接门电路
40(LFRAME)脚帧周期信号,接南桥
41~44脚LAD,信号线接南桥,接BIOS的13,14,15,17,的信号脚
45(KRST)脚复位脚,在这里为空脚(

五:
IT87U18F-S
79脚给触发排针提供电压的上拉电阻
75脚接开关
72脚到南桥
71脚南桥到
76脚IO到绿线

一:IT8712          :按下开关按建的触发信号,经过I/O芯片的PANSWH#GP43(75脚)
功能引脚送到I/O芯片内部,经过I/O芯片内部的触发电路检测后,再由I/O芯片的
PWRON#GP44(72脚)功能引脚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到南桥芯片中的PWRBTN功能引脚,
最后南桥芯片的SLP-S3功能引脚输出一个"SLP-S3"控制信号到I/O芯片的
PSIN/GP45功能引脚(71脚),再从I/.O芯片的PSON#GP42(76脚)功能引脚输出低电平信号,
将ATX电源的14脚电平由待机是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实现开机操作.
二:IT8712GB     :工作原理都是由那几个信号脚工作的,但是要注明一点
IT8712和IT8712GB脚位是不一样的,IT8712GB(PWRON#GP44是103 脚    ,
PSON#GP42是107脚,PANSWH#GP43是106脚, PSIN/GP45是102脚)这就是为什么
IT8712和IT8712GB不能能用的道貌岸然理哈
三:    W83627    :W83627HF的61脚上是由
5VSB紫色经提供的待机电压,提供I/O内部的开机触发电路工作所需要的供电.
当点PWR开关后,W83627HF的6脚上得到一个高电平,67脚经内部电路逻辑经南桥
送出一个3.3V到0V的电压跳变,此信事情叫做PWR-BTN-SB#信号,南桥收到此信号后,
给I/O芯片的第73脚送出SLP-S3#信号,I/O收到此信号后,在72脚送出一个持续的低电平,
将绿线的电压拉低,完成开机

网友(2010-12-12):
IT8671F-A的定义是什么啊

网友:
这个,我早就收下了,呵呵

网友:
挺好 开机能用

网友:
W83627HF的6脚上得到一个高电平,  这个应该是68脚上的到的一个高电平吧,不是第6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