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找不到型号),939接口。VT8237R芯片(威胜)

楼主(2010-10-07):
  硕泰克(找不到型号),939接口。VT8237R芯片(威胜)
  故障:通电CPU风扇转,检测卡电源指示灯全亮(两位卡)。待机电呀正常,CPU供电上管12.0V,有,G.S无电压,电源IC--ISL6566,33脚.22脚.18脚12V,正常。七脚(VCC)5V,正常。换了ISL6566, 故障依旧。NB 打阻无短路。CPU换过N个。
   无思路;找不到VTT-FSB测试点(无图纸)。
   请大家指导!
   谢谢大家!!!

网友:
ISL6566的四个供电你都查了,为什么不查查EN和VID组合?
939的,没有CPU供电,先不用管HT1.2(VTT-F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6566EN和VID的电压正常应是多少?

网友:
EN要>0.66V,VID组合共有5个,要有高有低    3、4脚为低

都正常的话,查输出是否短路 外围元件是否有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D实测0.6V,正常,3 4低正常,现在重点在输出控制电压,你知道6566很小,我查到的PDF,脚位未标出正常值,又无图纸,只好从上管的G跑回来,线又细,眼睛又不好,过线又难查。高难。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D的板没有VTTFSB这个电压,查一下VDDA2.5有没有,再就是按CPU供电产生的时序来查
  VID  EN  开启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