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奇怪故障

楼主(2010-10-07):
此机器原故障为用电池可正常工作,但用电源能开机但不跑信号,换个电源也是如此,后拆机量各电感电压,发现有一组给桥供电的电压没有输出,芯片型号为MAX1845,此机器上还有一组但有正常电压输出,后把此芯片给换了,机器用电源也可正常工作了,但没用一天又回到了原来的故障,还以为是芯片的问题,所以又换了一个,但这下麻烦了,用电池和电源都不跑信号了,测量此电压还是没输出,后接着测量1845的工作条件,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正常。但20脚控制Q46下管,26脚控制Q45上管的控制信号没有(但控制Q46上管和Q45下管的信号有)。又换了一个芯片还是如此,后测量7脚PGOOD和12脚ON2电压为0,不知道这两脚是什么信号,1845工作是不是这两个条件也要满足,请知道的朋友能告诉小弟一下,还有就是此芯片要想正常工作必需要满足的几个条件,或着是此芯片的整体工作原理,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首先看不4脚有没有16V,然后看21,22有没有5V,10脚有没有基准电压2V,11和12脚有没有高电平3。3V的开启信号。7脚是个好信号输出的。

网友:
10脚电压4V是不是高了,11脚没电压,其它都正常,对了7脚没输出,是不是要此芯片工作正常了才输出呢

网友:
10脚电压是有点高,7要等芯片正常工作后才会有。

网友:
是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究竟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台。4脚没有电压。10 脚 2v  7脚也没有。。20  21  脚有5v 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