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龙王945 CPU无供电

楼主(2010-10-07):
MOS管 有一组三只 只有12V 没输出电压 另外一组无电压 MOS管都没有坏 咋整

网友:
首先你得装上假负载,然后查MOS管的G极有无电压(上管G极1-4V,下管9-12V)若无则测电源管理IC的供电及到MOS管G极的线路。还有看一下电源管理IC的引脚有没有空焊(QFN四边短引脚封装的电源管理IC易空焊),若还是不行得换电源管理IC了

网友:
有可能的话先换一下电源IC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VTTFSB  VID组合  EN开启信号有没有都正常了

网友:
MOS管G极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