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1不开机,强制开机又正常

楼主(2010-10-07):
MS-6571不开机,强制开机又正常。测开机针0.75V正常(此板低电平开机)PCI A14 3.3VSB 只有0.36V,看图纸后发现3.3VSB是由MS-5产生,测Q109 D极5V,G极0.89V,S极0.36V,会不会是MS-5坏了

网友:
那直接换 MS-5再说北。

网友:
很有可能哦

网友:
楼主说强制开机又正常。可能吗

网友(点评):
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月饼师傅,会是哪部分出故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换芯片看吧。还要查芯片的条件不知道你会不会。不会就查下论坛相关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一下MS5的供电与自举升压电路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换MS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