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0-10-07):
我的键盘按任何一个键都是循环跑,假设按A,他就会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这是键盘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KBC的问题,你用USB口键盘试试,若还那样,肯定是KBC了

网友:
不用试,用U口键盘肯定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怎么回事啊,都不说清楚

网友:
把机器的键盘拆了外接个键盘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可以呢,那是什么东西坏,如果不可以又是什么坏,可以说清楚点不

网友:
把键盘拆了,用外接键盘好用,就是键盘坏了,如果外接键盘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键盘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