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个电压正常,不能开机的电源

楼主(2010-10-07):
有一个正品的长城300W电源,做工相当好,电源测试议电压正常,放在电脑上不开机。
短接绿线,有轻微的吱吱声。检查2个大电容没有坏,分压电阻正常,两个供电管平衡。
量7500的的8脚为0V,11脚2.2V
按坛子网友的提示,查8脚945基极供电,查到一个电阻,应为2。7K,测试阻值为无穷大。
换掉以后,吱吱声消失,正常进系系,稳定运行。

网友:
看似简单却是难,学习了,谢谢!

网友:
最近的在看贴子,好多人都有遇到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过,我先留个脚印,以后要找也方便。

网友:
似乎8脚的外接电阻很容易变质啊,不过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经验吧,电阻很多,各有各的用处吧。

网友:
494周围的元件出了问题,现象还真是千奇百怪啊,越是小地方越难排查,抄下来,备查

网友:
看来8脚2.7K电阻阻值变大甚至无穷大是通病啊。

网友:
长城电源300W不开机,这个电源我修了一个是大电容坏了

网友:
所以搞维修的人必须的细心才行了

网友(2010-11-09):
感谢分享,手头有个航嘉,也是电压正常不开机。试试去

网友:
我还在学习中,感觉难啊

网友:
这个2。7K的电阻在电路中充当什么角色,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表象呢

网友:
这个2。7的电阻应该是分压吗?我对这个也不是太懂,只修了十来个电源,基本都修好了。换件最多的一个长城电源,初级、次级、945、电容,电阻都换过。装在盒子里面看不出来,如果拿出来,就很丑了。

网友:
修的电源不少,但这种通电有叫声的电源却没有修好多少.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电阻不替换直接下掉。对电源有影响吗? 要是没影响。为什么还要加个电阻呢?费解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比较隐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