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04

楼主(2010-10-07):
这块主板原先是每次开机要清CMOS,刷BIOS后开机正常

现在有个问题,开机检CPU,然后检内存过后不动,死机,512内存只认256

检内存不动,按键盘灯不亮死机

求解谢谢

网友:
内存电压对吗

网友:
如果说内存没有问题话  应该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点查一下RTCVCC电路,晶振有没有正常
刷BIOS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在不行就换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