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方面:GPU加焊的问题

楼主(2010-10-07):
这有一块不用的V星阿修罗RX550的128M显卡,,,放了很久没有用过。。偶然故障是时亮时不亮,。测27.000晶振有时有电压输入,有时没有。。不稳定,,这里主要是问一下大家,,GPU加焊方面,,用风枪和BGA焊油加焊时。。一开始风枪的温度控制在多少为宜???请大家给点建议和方案出来讨论一下吧。。。
时亮时不亮

网友:
这里补充一下,,用风枪和BGA油加焊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手法,可以尽量小程度的控制电路板不被吹变形呢???新手一碰到加焊GPU不当,使得电路板经常被吹变形。。。这也是一个很烦的问题,,希望大家可以认真讨论一下温度控制的问题。。。

网友:
偶这几天刚学的修显卡。。
用852D吹8500GT的GPU。。温度设在300度,目前焊了二十几片成功率为100%
好像不要返修台也没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