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COMS才开机

楼主(2010-10-07):
一块AM2的主板,拿到板子开机正常,但重启以后诊断卡直接变为F2,无显示。拿掉COMS跳线帽几秒再装回去,又能正常开机。
包括进BIOS设置一下重启也是变回F2,无显示。北桥做过,电池换过,还是一样。
这种情况有遇到过的朋友给点经验,谢谢!

现已解决,之前之所以去加焊北桥是因为进系统屏幕上下跳动,是集成显卡的,所以去加焊了北桥,加焊后没解决。后来刷BIOS后两个问题都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资料啊。。大哥。。。。以后先刷完bios再去搞别的。。。。软件的你不先搞,你要先动桥...

网友:
拜托 怎么会先去干北桥呢 这种现象一般南桥的几率大得多啊 把BIOS重刷一下不行先干南桥再说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试试

网友:
就是,桥是实在没办法才动的,本来可以修好的板,你先动桥的话很容易挂掉

网友:
加焊桥吧,昨天刚搞好一个ECS6100就是这问题。

网友:
主板是双BIOS的,怎么刷,一个还是两个?

网友:
----------------是GIGA的吗?如果是,一般刷MAIN BIOS就可以了。你不嫌麻烦的话,两个一起刷。

网友:
是昂达A69T

网友: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当正常开机的时候一个BIOS(先叫它BIOS1吧)旁边的LED灯亮绿色,另一个BIOS(叫BIOS2吧)的LED灯不亮。当开机进BIOS的时候,即使什么也不设置,退出来代码就变F2了,不显示。当显示F2的时候,BIOS1亮绿色,但几秒熄灭,BIOS2的LED灯随即亮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