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075灯管接法

楼主(2010-10-07):
HKC S2075  20  LCD   屏型号: M201EW01 V3  故障用长时间就黑屏,想用通用的代换试下是灯管或是高压
结果此屏灯管接法有点怪。 高压板是四个口,如图。
屏线却是两对6线的。。 而且有两个是空置的。。
尝试将接的2根改成小口的,用通用四口高压点了,很暗。。
单独点小口的也很暗,几乎看不到亮度,但可以看到灯管是亮了的。。
不知这灯管是否是U 型灯管,还是几个并联而成?

后来我按以下方法去试了一下:
一组灯管6根线。。 三根粗的,   绿
三根细的    绿     白。
用一根粗的跟一根细的一组用通用高压条来点,共9种情况,均能亮,但很暗,亮光在屏宽度的位置,即是竖着亮的。。其它光看不见。
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后来又怀疑粗的是否是一组灯管,又三根粗线共三种情况试了,一样的,侧面的灯亮,很暗,整屏看不到光。。、

网友:
欺待高手出现。。。

网友:
6灯的吧
按一粗一细接就行了吧

网友:
已经按一粗一细试过了,所有情况都试过一样的。。

网友:
改成小口 4灯的  红白一组  黑白一组  试试

网友:
用代用高压板试下 会正常不

网友:
U型灯要用专用的高压点。是不是U型灯的屏你拿在手里就可以估计到的.U型灯的屏分量轻很多因为它用的背光板薄中间是空的,通用的背光板厚,是实板所以就重。我估计你这个是U型灯管!

网友:
高手快出现吧······

网友:
U型的灯管相当于2根串联,曾经改过一次,用双灯串联的高压条,一边短路1个输出插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的,感觉有点沉,不轻,按你所说该不是U 型灯管了。

网友:
按你这样说的应该是个普通的屏,但是是6灯的高压,你用4灯点肯定就对不上了,如果要用4灯的你把两边的去掉就可以了剩4根灯管改一下接头,可能光线会暗一些但不影响使用.我改过可以的.要么就买个6灯的高压接上.

网友:
6灯的,数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