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菜求助一个电源问题

楼主(2010-10-07):
有一个电源,用电源测试器测试各个接口电压,PG都正常,但点上主板(主板是好的,用新电源试过了)不亮,请问这一般是什么问题?给点建议,应该重点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
这应该是不能带载!

网友:
带不动负载,有一组电压加负载后降低了,电路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电容。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一般是电容鼓了,而且不只一个

网友:
电源测试器只能大概测电压,不是很准确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低

网友:
电容没有鼓的,目检是完好的

网友:
电容PG有个信号有个延时。是不是太慢出来

网友:
上主板开机风扇有动吗?不接P4看可不可以点得动

网友:
可归纳为该电源与主板不兼容。我就有个电源原因开不了机,当把它换到别的机器上一切正常了!我想可能是PG信号延时误差过大吧。

网友:
没有电容鼓的也换。一般是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容鼓造成,重点检查紫线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一般是电容老化,眼睛不一定看得出来,可以先带比较轻的负载启动,然后逐步加大负载,检查各路电压包括300V看有哪路异常,就是那路的电容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