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775主板不稳定修复记

楼主(2010-10-07):
今天修都一块磐正的775主板,来的时候时而能跑过到系统装驱动的时候死机,时而跑到d1或者d5。。我量了一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接着用眼在板子上扫了扫,磐正的主板做工确实不赖,非一般的杂牌主板能比...突然发现网卡后面的两个灯全亮着,不是插了网线才会亮一个的吗?有数据的时候另外一个才会闪的呀....用手摸了一下网卡,有点热,不算烫...管它呢,死马当成活马医!用风枪取掉给网卡供电的电感...然后触发...一切顺利通过。。。进系统装完驱动跑了一下鲁大师的显卡测试也没事。。。然后又重新复位了几次也都没什么问题。。确定故障,转身在料板上找了个8100的网卡给换了。。。进系统后装好网卡驱动一切正常(当然那两个灯也正常了),跑了3d也没什么问题。。。最后确定完全修复...

网友:
给网卡供电的电感在哪,能否上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感你认识不?贴片的....在网卡周围和待命5v或者红色5v直连的。。老是说要上图,难道我现在还要回公司去照张相给你看?

网友:
能修好这个   说明你技术确实不赖

网友:
原来如此,要细心呀!

网友:
楼主够细心,佩服.以前遇到这种板一般扔掉.谢谢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