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00的开机时序问题

楼主(2010-10-07):
遇到一块dell1200进水机,清洁后 开机电流到0.2就不动了 ,CPU供电没有,查得926QF的121脚vr-on信号没有输出,请教一下vr-on信号的产生,还有什么别的信号控制它没有哦。感谢~~~~~~~~

网友:
图纸 dell 1200 JFT01

网友:
S3.S4发到EC后,EC就要发出这个VR_ON信号,如无出来。  要查EC供电,BIOS资料,EC本体,或者这个VR_ON信号的后级拉低。

网友:
那问下SLP_S3# ,SLP_S5#,PWRBTN_OUT#,VR_ON。这些信号一般多少V哦 ,我这张板子的PWRBTN_OUT#信号没有触发就是3.3V,触发有一点跳变,S3,S5,VR_ON这3个信号触发后都是3.3V,正常不哦 ?求教!!!!

网友:
先搞清楚是被后级拉低还是就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