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S3008电源SG6105芯片

楼主(2010-10-07):
金河田S3008电源3.3V 5V 12V无短路,上电测绿线 紫线有5V电压,短接绿线无反应。打开看电路板无烧痕,查13007两个三级管都开裂了,更换13007,测旁边2个二级管和电阻是好的。这是一个SG6105的管理芯片,1脚PSON有4.5V,20脚供电有4.5V。对这个芯片不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
在坛里找下有资料的

网友:
换推动945与4148,这应该找得到吧!

网友:
在论坛置顶维修资料帖里找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脚0V开机。

网友:
查一查初级功率管基极的电阻和50V.1UF电容,再就是两个推动管和4148,有的6105也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