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偏高实例(通过)

楼主(2010-10-07):
一电脑老是重启蓝屏,进BOIS查电源管理,立见红色报警:各路电压均偏高+5V达5.5,3.3达3.6V,12V达12.6V.拆开电源(辛巴达电源)发现输出端有两支1000UF10V电容鼓包,更换后测电压故障依旧. 依以往经验,当ATX电源输出电压偏低时,可在494的{1}脚对地并联电阻。当ATX电源的输出偏高,则可在{2}脚对地并联电阻。494二脚原本接一100K欧色环电阻接地,在背面并联27K欧电阻后,电压有所降低,但依然偏高;换在19K欧电阻,测得电压更变成偏低;换成100K欧电阻后,各路电压都输出正常,故障解除

网友:
再说一电源电压偏低故障
一柯立德电源(刚买不久),接上主板电源、CPU风扇都能正常转动,但不显示,测各路电压,橙色3.3V仅2.1V其它各路正常,拆开电源看无任可异常,顺着橙色跑线路,从整流管出来就只有2.1V,怀疑负担3.3V的整流管有问题或性能不良,吹下测试检查,整流管并无问题,但焊回整流管后3.3V正常,问题应该是3.3V的整流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