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中给CPU供电的电感线圈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10-07):
主板中给CPU供电的电感线圈起什么作用?
只是滤波而已还是有别的作用?
本人修主板菜,搜索论坛没有答案
谢谢

网友:
特性:通直隔交,通低频阻高频,产生自感电动势。作用:滤波、储能、耦合、延迟。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我知道,我是想知道它在主板供电中主要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也问啊,,爱学习啊

网友:
其实问元器件有什么作用是一个有点抽象的问题,可以自己百度一下吧,别希望一下子就弄懂,慢慢积累知识,等到一定境界,就一切豁然开朗了!

网友:
在CPU供电中,主要是滤波、储能

网友:
在CPU供电中,电感线圈起到一下几点,第一点起到的是,通直流 阻交流,在CPU供电中由于是开关电路,所产生的电压是一个PWM 属于交流电,CPU用的必须是直流电 所以需要电感来转换成直流。
第二点是储能,电感线圈就像一个水池一样进行蓄水 达到一定成都就会释放出去 在工作中不间断的进行储能 释放,在储能和释放的过程中当然电压一些尖波和不稳定的因素随之也被排除掉了 保证输出的电压和电流处于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 能够提高CPU的使用寿命和CPU的使用安全性。
延迟一般也会用到。就是当一片主板CPU供电达到很多项,为了每项供电能够稳定的同时输出需要的电压和电流,所以设计者也会考虑的!

网友:
主要作用应该是:储能

如果损坏(一般都是高温导致变色),会导到CPU供电电路温度变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起滤波,储能的作用
  上管导通的时候充电,滤波
下管导通的时候放电

网友: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太感谢你了

网友:
PWM 属于交流电????
不对吧,PWM是一个脉冲电压,并不一定是交流电

网友:
主板上主要是滤波、储能的作用

网友:
主要是储能,,,

网友:
好像记得Q1Q2轮流导通,当Q1导通时电感用来储能,当Q1截断时电感恰好能过Q2可以形成一个回路,给CPU供电,如此不断循环.这电感在这过程中应该有好几种功能和作用吧...

网友:
开关电源中电感起储能 和释放能量的作用。

网友:
大家要想详细的搞清楚电感的作用请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的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