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触发之前20脚就已经电压了

楼主(2010-10-07):
几天老板拿来一块478的杂牌主板,我一侧阻值没什么短路的...于是上u和内存看看跑吗否?谁知道一插上atx插座,诊断卡上的5v灯就亮起来了。。我用表测了一下3v左右,(触发后变成5v)测待命只有2点几v...一打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换了个1117还是一样。。。接着把对地分压的两个电阻全部换了,电压正常了。。。可是那个不触发就有的5v就讨厌了。。又没有和待命电压短路怎么就有电了呢?把网卡拆了还是一样。。。。芯片组是via的。。。南桥我懒的拆了...一块板搞了我两个小时都没好。。。我生气了仍一边了。。。由于是二修板,怕别人使了什么破坏决定不修了。。(中间换了两个mos管以前有人动过的,全部是三级都击穿的。)兄弟们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有可能 是双路供电串路了

网友:
电源换了吗?

网友:
二楼说得对,应该先换个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触发就有的5v,一般是双路串路,找到连接红5V与5VSB的元件换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