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修破内存4

楼主(2010-10-07):
新手修破内存4
昨天相当的忙,没时间研究。
今天刚好又什么事都没有,就研究了一天。。
前天那根,不能进入RST界面的条子,之前是怀疑spd有问题

今天找个样子差不多的256M单观的spd,焊上,又能进rst了
。扫,没发现坏颗粒。
   然后直接引导进入,系统。刷一个金士顿512M双面的,
spd,cpu-z看了下,确实已经刷进了。。
重启。。over  这是和那天一样,,不行了。。
   rst界面也进不了。。。。郁闷。。看来问题和spd有关
系。。要么是换上去的spd芯片不能满足这条子的需求。。
。要么就是,刷成双面后,背面,有颗粒有严重的内核问题
导致不这个条子不能引导,并且不能进rst

    想了一下,解决办法应该,是要找个一样的spd芯片,
然后就编程器,刷程序。。刷程序的过程可能要试多次,以
找到兼容性强的spd.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试试把最开始和他一
模一样的那个条子的spd刷进去。
但是我没有编程器。太郁闷了。。。放一边吧。等有钱了买
个吧。.
   又找其他条子来修吧。。嘿又找出来另外一根,512M的
双面条子。。标签被撕了。不过一看就知道是lenovo品牌机
上拆下来的,因为被面有条码。嘿嘿
    用rst扫。。。结果显示为 正面6和8有毛病,
正面6各个数据位都是红的,正面8只有一个数据位是红的。

    先用刀头烙铁补焊。。没见到效果。拆下这两颗颗粒,
从料板上拆下两根同容量同位宽的颗粒备用。。
    焊,上。。焊的过程还是很痛苦。。大概焊了一个小时
。。累死了,眼睛都看绿了。。
    上机测试,,晕。。正面6还是全红, 正8不红了。有
点好转。。
   找了个金士顿的原装颗粒(担心之前的颗粒有毛病),
又重新换正6,换上试机。。不行。。rst软件也进不了了。
太郁闷了。。我晕死。。。
   再来。。。 又能重新换正6.还是从料板上拆的颗粒。。
。非常小心仔细的焊上。。
    准备上机试,一看,太脏了,得洗一下。。想起我那可
怜的洗板水,太贵了,每天这么用,条子没修好几根,洗板
水都用光了。。太亏了。。马上跑到隔壁医生那里买了一大
瓶酒精来。。用酒精洗,嘿嘿,,效果也不错嘛。。。省钱
了!
    清洗干净后。。用风枪吹了一会。。让他冷,,然后又
用风枪吹。。..反复多次,。。确保酒精已经挥发完。
   上机测试。。RST扫,无坏颗粒。。。嘿嘿,见效果了!

   单独只用这个条子开机,可以点亮,但就是不能进系统
。。  郁闷。。。  换台机子。。还是不能进系统。。狂晕
。。
  我那个汗啊。。。累死我了。。郁闷。。眼睛再次绿了,
整个人都要晕了。。
    买了瓶可乐来喝,定下神,想了一下,感谢应该也是
spd有毛病。。得刷下spd.但进不了桌面,刷不了。。
   想买编程器的想法变得很强烈了。。。但看了我的口袋
。 想了下我的老婆。。 怎么养得起呀。。唉。。可悲。。
    感觉人命变得暗淡无光,乌云遮住了太阳,大地失去了
光芒。。。

   突然想起。。以前看了有个办法,就是做个spd转换做子
,就是那种用一个内存槽和一个内存条,直接把spd那几个
线连接起来。。从主板上把spd那几根线引到新的内存槽来
。。。。  可以当编程器用!!哈哈!!我的心里又有了一
点点希望。。
   开工。。从旁边修摩托的兄弟那里借了把钢锯,从废主
板上锯下一个内存槽,连板子一起锯下的。。
   用万用表,从spd芯片各脚分别打内存条金手指,找出
spd各脚对应内存槽上的位置,,写在本子上。。备用。。
   找出ide硬盘的排线。。剪下来8根。。开始做连接线。
。  一一焊上。。
    用万用表打一下,看对不对。。问题又出来了。。有两
根线直接通了。。。快崩溃了。。
    把线全部焊下来。。  测,郁闷。。那两个点在板子上
就已经短路了。。在那烂板子上,把其他多的元件全部拆了
。。*脏话*,贴片的电容,排阻太多了。怕有几百个,全部焊
下来,,我把他们收起来了的,备用。。
   全部拆光后,还是短。。那个郁闷啊。。。
   不要下面的板子了,只要内存槽,拿出风枪吹,内存槽
。。本来可以用我那300元的BGA的,取内存槽不成问题,就
是速度慢,。。。
   想省事,就用风枪吹,想一边一边取。。结果没一会,
惨了。。。   内存槽的塑料部分和下面的金属触点,全部
脱离了。。。烂了。。

   烂就烂把,我就把塑料全部拆下来,,只留下金属部分
,我就要看看他是怎么走线的。。一看,没线进出,估计是
在中间几板板子里。。。用万用表打,这两个点,还是短路
,看来,是属于板子里面几层间短路了。。
   找出块好主板,测了下那几个点,,之间,不短,证实
了我的想法。
  回想了下,之前那个废板子,当时修不好就是一直提示
C1.不过内存。供电是正常的。桥都做了。。*脏话*。。肯定
问题就是在这里,他短路了。。。害死我了。。
   看来下次做转换座子里,先就要打一下,看几那几根线
短路没有。。
  唉。。今天研究了一天,,并无实质性的收获。。。。。
明后天有时间再继续研究。。。

网友:
有收获啊。至少你知道内存不过要查SMBUS了!
讲课时你到哪去了?

网友(点评):
不是明天才开始讲吗。。?嘿嘿。

网友:
这个不是板短路了,是因位SPD的 4同7脚 都是接地的

网友:
4同7,都是接地?  关键是,我换了其他的主板,测了一下,那两个脚不短呀?

网友:
内存91 92脚不应该短路的。
我忘记你是18期的了。呵呵

网友:
我哪是新手呀,我怎么看都是老手在修条子了

网友:
热入刷写SPD,注意,不要插反。完毕。

网友(点评):
热插,一下就死机。。。准备买个编程器,现在也不贵,100元内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