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不触发

楼主(2010-10-07):
机器待机正常1.8  3  5 V  都有出来 开机按键3.3V 电压  南桥被做过  I/O也被加焊过   用万能表打20V电压档红笔接地黑笔点晶振时可以触发
但是不能亮机 电流为0.50

      请问我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点评):
示波器打LPC总线看波形,先看是CPU没开,还是内存没开,或显卡没开。

网友: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该怎么办。

网友:
开机后先测量一下各电感电压出来没,如果都有了,看一下电流表看看是挡什么,再依次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