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显卡花屏

楼主(2010-10-07):
我没权利看论坛上高手们发的贴,所以在这里救助一些。
9550显卡,一开机就花屏,BIOS也花程,DOS也花屏。进了系统以后,如果不动的话,情况没那么严重,只有画面一变,例如上网页时,往下拖,就会花得很严重,停下来后,就会慢慢变得稍好些。
请问我要下载什么软件来检测一下。卡上哪些东西有问题的机会比较大?
显卡
iOS

网友A:
应该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加焊显存看看,不行再加焊GPU看看.

网友B:
加焊显存没效果,会不会是我的技术不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GPU怎么样加焊法,我纯是新人,请多多指点

网友B:
应该说我不知道哪个东西是GPU才对

网友B:
谁来救救我的显卡啊

网友C:
GPU就是。。。散热器用硅脂粘着的那个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我用过各位所说方法之后,发现更加花屏了,还有,我发现有个写着SD123的东西,电阻值是无限大,请问那东西是什么东西,从其他显卡上能拆到吗?怎么判定拆下来的能不能换上去?

网友C:
你可以把显卡焊掉,然后在植珠呀,也许就可以好,一般出花屏基本上都是显卡的事,

网友:
刷下BIOS,不行就把电解电容都换掉;摸下右边的显存(长方形两边有很多脚的那些东西)那个热那个坏;GPU坏

网友:
主芯片的问题 这种显卡温度掌握要非常准 不让越加越花

网友:
最好先换下电容,电容滤波不好

网友:
这个论坛限制太多了!!!

网友:
boyann
的帖子
SD 是二极管 正向有阻止反向无穷大 你可以用表反复测 如都无阻止 在别的显卡拆个同样大的都可以用 不过你的显卡会亮那个东西没有坏。

网友:
先把鼓包电容换了试试 不行就加焊显卡芯片 提醒一下显存芯片也能引起花屏 不行就换了吧 二手的 几十元一个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