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显卡

楼主(2010-10-07):
9600GT,插上去开机完全检测不到,自动用上了集成显卡。(插槽没坏)
我该往哪个方向去检测?小弟新手,高手指教的话麻烦祥细一点点,谢谢

网友:
把集显关了啊,关了还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找工作条件。。。。

网友:
回二楼,基本推测不了显卡。如果是关集显这么简单不用上这个PPS了

网友:
还有其他方法吗?这肯定是显卡问题,但是不会修啊,谁能指点指点

网友:
1.首先确认独显有无不良;2.检查PCI总路线是否良好,插槽金手指有无氧化;3.CMOS清零,刷新BIOS;4最后就是北桥的工作条件及本体了...

网友:
回楼上,我检测不了显卡,显示器都没显示,开不了机,要用什么东西刷新BIOS,请指教。还有,我是新手,你说的最后一步,我不会啊,能不能祥细说一些

网友:
显卡金手指清理下

网友:
刷新BIOS /金手指氧化

网友:
显卡..查一下BIOS...

网友:
回上面两位大哥的,我现在的疑问是,开机根本没显示,或者说根本开不了机,怎样刷显卡BIOS?

网友:
那你也得先排除显卡问题引起的  显卡好的话查工作条件

网友:
先把你的显卡拿到好机子上,看能否找到显卡,可以找到就是你主板的PCI-E插槽有问题了。

网友:
把金手指用橡皮檫下看,如果接触有问题,是找不到的

网友:
换块显卡看看,看是主板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肯定是用编程器刷啦!你冼要确定显卡有没有坏!

网友:
先确定卡是好的再判断其他的故障

网友:
还有希望你借助主板诊断卡  看什么怎么跑码的  不要盲目的猜测

网友:
不知道你的机器报警没有,一长三短的。我那个机器当时插不插显卡都报警,最后用bga烤了一下北桥桥就好了!

网友:
检查供电 时钟 复位看看工作条件足不

网友:
先把你的显卡上其他的机子上看没有问题,再找块别的显卡看能不能开机,你就能找到是显卡是插槽的问题了,我遇到过一个问题,是显卡和插槽都没有问题,但是显卡的金手指太长了,而插槽与显卡插不到位,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换个显卡看看是不是显卡坏了,如果是 你检查金手指接触是否有氧化 看耦合电容有掉的没 电压是否出来 都没事有手压核心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2011-01-04):
我也来求学啊,能不能说具体点。

网友:
代换原则啊,手边有好显卡没?

网友:
换个试下,要是显卡的问题,先查显卡的 供电,也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打值卡有没有??测下到北桥.

网友(2011-08-09):
先换个好显卡试试 要是能捡到就是显卡坏了,反则是主板问题,你不是集成好使吗,用集成刷主板bios,要刷显卡bios首先要保证显卡能捡到,首先看是主板问题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把显卡金手指擦擦

网友:
找一块好的显卡 先确认你的主板没问题 那接下来就检测显卡啊 量测显卡工作电压 和对地阻值 看看金手指上的耦合电容 有没有损坏

网友:
那就直接加焊显卡GPU

网友:
有些主板高档显卡他不显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