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0-10-07):
班子型号:p4890t-m2

故障现象:复位灯常亮!!

检修过程:先测vcore   0v          pci:3.3    5     12      北桥:1.8    2.5    3.3   南桥:3.3    1.8   5     内存既有一代又有二代但供电均为:2.5v[不知是不是不插内存二者供电均为2.5  经跑线路发现二者供电是由同一L供给,且L是由9214控制上下管输出提供,还有两个ic不只起啥作用?型号看不清】     不只是内存供电不对引起还是u的供电ic引起?因二者ic均无所以无法判断。

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修CPU电路

网友:
9214是常坏元件。。

网友:
查 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吧。内存供电正常